东芝L600 HM55独显的,快要进到桌面自动关机

楼主(2017-03-25):
此机器修了好久,第一次客户拿了现象 快要进到桌面自动关机。拆机刷了个BIOS当时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2天有这样了,我又一次拆开刷BIOS,结果又好了,和一次的结果一样返修,后来换BIOS,测试几天还是一样,这次是我自己测试用了几天,发现问题,只要放1-2天不开机,然后在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电容有问题??更换了板子上的所有电压的大滤波电容,悲催的过程还是一样问题,都折腾半个月了,放一下过几天再修了,这次竟然可以了,问题找到了,这次装机电池忘了装了,电脑是装好的,电池没有装。开机正常,然后吧电池装上去马上出故障了,锁定电池,找了一个电池测试了10天,没有问题

网友:
这故障有点神,比较少见啊

网友:
这故障少见啊一般3V 5V电容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不好找故障

网友:
楼主把所有滤波电容都换了也是吊,,楼主说的是外面的大电池吗,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了,也是东芝的,型号忘记了 插电池进系统就要掉电

网友:
楼主说的是SOMS电池吗

网友:
电脑的电池,不是COMS电池

网友:
遇到过电池的问题 导致机器不正常工作

网友:
遇见过  充电电路的问题  大概就是 充电管理芯片和EC之间的问题  正常EC要首先满足系统正常运转的供电 然后给电池小电流充电  有可能电池有问题 拉低的太厉害  保护了

网友:
遇见过一次

网友:
估计是EC和充电电路那块

网友:
还有一次是检流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