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一台IPHONE6P 触摸不能用,换过屏幕,论坛说IC通病

楼主(2017-03-25):
朋友一台IPHONE6P  触摸不能用,换过屏幕,论坛说IC通病  没有拆过  下面有没有胶  我是修笔记本的  不知道好不好换   有修过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没有黑胶 拆下黑触摸IC  飞根线可解决  6P通病

网友:
是通病两个脚断线  没拆过的话    建议不要拆

网友:
这是通病,黑触摸下面断线哦

网友:
这是通病,黑触摸下面断线哦,没有拆过的建议不要拆,

网友A: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〆鹧鸪﹏哨、 -2 确实不容易啊!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就是黑白触摸芯片,很靠近CPU,手工不好不要动。搞U虚焊啦就惨啦。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多练习一下再搞。

网友B:
M1线断了,不太好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线断了,不太好搞得

飞线啊。这个不难搞。螺丝柱才蛋疼。

网友:
多练习几个料板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求助,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求助,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其实这个位置的飞线用风枪比烙铁来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