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50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7-03-25):
联想E550进水,版号NM-A221,如图 ,公共点对地了,3 5V周围基本全军覆没,待机芯片供电脚12脚烧断,焊盘也没了,PU9应该是内存供电吧。9脚电阻腐蚀,一段焊盘也掉了。5V电感的一个脚烧断了。公共点上一个保险烧了,把所有腐蚀原件拆除,打值,公共点 3,5v阻值正常订芯片,补线,换上,闹心的事情开始了,待机芯片为RT6585BGQW,订了3家的芯片,装上都是大断,迅维走一圈,发现可以用51225代换,刚料板上还有,装上。久违的35V出来了
TB的芯片我是服了。彻底的服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见笑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啊。进水都能修好

网友:
进水的多是断线的,补线不容易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啊

网友:
进水腐蚀挺严重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喔  焊工技术可以哟

网友:
料板上的都是原装芯片

网友:
进水面积不大

网友:
买芯片修机器能修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有图纸的 话,对着图纸补件

网友:
以前修机的时候换了一两个芯片不好,就不想搞了,看来还是要多换几个看看

网友:
3v5v的问题啊

网友:
待机芯片挂了啊。

网友:
蛮严重的

网友:
有些进水机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烧断线好多,有时不好飞线

网友:
补线不容易

网友:
淘宝的芯片一般要找开一家来拿 很多翻新的  走很多弯路

网友:
淘宝坑,很多芯片都是翻新,找个固定的

网友:
进水腐蚀太严重的我都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进水严重了,一般不严重的最好修了

网友:
主要是芯片的水太TMD深了

网友:
淘宝有很多商家都卖假芯片,最好到经常买的地方买。

网友:
tb的芯片确实很多歪货 上当不是一次了    gs的卖家
盯住一家买 还靠谱些 价位不要只图便宜

网友:
兄弟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现在买芯片坑人的很多   真是只想一次生意 额

网友:
进水的好多板层里面有水。先烤下在修。。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  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补线不容易啊

网友:
看这氧化程度进水很久,订了3家的芯片都不行这样的芯片不应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