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Y485不出CPU电压,求助中

楼主(2017-03-25):
联想的G485主板,不出CPU电压,供电条件,开启VID都正常。有时候还可以出电压,大多数时候是不出电压,也没有短路情况。请问各位同行,除了这些条件。那里信号不对会出现这样的毛病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楼主要看主板电路时序,前面的电压,pg,时钟是否都起来了,再考虑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它本身问题。

网友:
CPU 供电上下管,个电容换一下

网友:
首先看CPU供电芯片条件正常不,正常就先换一个看。

网友:
尝试更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吧芯片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BIOS问题也会如此

网友:
直接换CPU供电芯片,不好再仔细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