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带电视)

楼主(2017-03-25):
     各位大虾 接到一台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能显示LOGO 和window7系统的标志 完后就黑屏了 能听见开机声音 进PE有显示 换了那个APL5930八脚无果 加焊显卡无果 1.05V飞线到5930 4脚也不行 刷了EC和显卡BIOS还是不行 还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你试试外接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如果可以你这个和系统就有关系了,我上次也是同样问题,换了几个系统才搞好,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有时候系统也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有时候系统也会引起这问题

排除系统问题 换了好几个系统 用官方显卡驱动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系统问题 换了好几个系统 用官方显卡驱动都试了

看看是不是温控和电压检测

网友:
安全模式进,禁用显卡驱动就知道了。 看样子是显卡某个供电不稳,或者显卡坏导致

网友:
禁用独显看看情况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能进系统

网友:
你这是不是带TV板的?  那你刷下那个TV板上的程序  我之前修过一样的 你试试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