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四代i5 不出DGPU_PWR_EN

楼主(2017-03-25):
s410  四代i5 不出DGPU_PWR_EN
进水机cpu下面进水拆下cpu小桥部分进水严重 处理之后 装机待机0.100 开机0.2 小桥烫原来i3 换i5报价八百客户嫌贵 三百卖给我了 换u 待机0.012正常 开机 电流0.2  u的桥部分不出DGPU_PWR_EN 无显卡供电 确定cpu已焊好 bios已刷  原厂   求助大神!!!!

网友:
刷了个论坛的bios试了下还是不行 没思路  对着台灯看了看咋看咋觉得不顺眼 洗板水好好洗了洗(毕竟自己的)漂漂亮亮的 吹干通电不触发 风枪加热下 开机0.2.。。。。 考虑过焊完加焊过2次 还是一样  焊接应该是没问题了 毕竟这种u搞过十多次每次动是一把过 这机器显卡供电芯片开启信号DGPU_PWR_EN不出 测对地499正常去路都已排除 确定cpu不发出  思来想去....因为换的cpu 不能确定百分百好(进水机上拆下来的 那个机器相对这个难修所以选择好修的)有点儿强迫症的我 再把主板上焊台 这次 温度高10度 这次用镊子把对面动了动 死马当活医 通电触发0.2一万个xx心碎过了2秒0.4 0.5 掉电重启0.5等了几秒 哈哈  刷原厂 通电0.4 0.5 .06 掉电 重启联想logo闪一下 一秒后提示无引导 。 叫店员装机 过来补帖子 哈哈哈哈 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求助中改成已解决

网友A:
啥道理啊,前两次没 焊好啊

网友:
RE: s410 四代i5 不出DGPU_PWR_EN已解决

引用 网友A:
啥道理啊,前两次没 焊好啊

是前三次没焊好   下次焊的时候 四边都动动 成功率高些

网友:
BIOS要用原来的

网友B:
换桥的板一般都要刷原厂BIOS 不是原厂BIOS亮机就是变慢

网友C:
报价确实高啊有点

网友:
刷BIOS就是碰运气来的

网友:
修好了就行 不然还亏个cpu

网友:
遇到过这个故障是焊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道理啊,前两次没 焊好啊

应该是温度没有达到,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确实高啊有点

应该是报的换板的价格,要不然风险就要自己担了,板载的不好搞的

网友D:
想改成已解决,可以在下面点  补充   这一栏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K43J,放放电就好,你用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但只要关机,就不触发了,放放电又可以了,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原厂的呀 三代以上换桥或者一体的换u都要刷bios  遇到过戴尔三代机 换过3个桥都不亮 刷biosok 四代 的一般我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的板一般都要刷原厂BIOS 不是原厂BIOS亮机就是变慢

对的有些直接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确实高啊有点

没办法啊 i5-4210 确实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改成已解决,可以在下面点  补充   这一栏

没有补充这一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