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几个维修合集

楼主(2017-03-25):
第一张,华硕P5G41C-M LX

这板子是无时钟无复位,内存,南北桥,总线供电,CPU供电都已经出来。

这板子有个通病,那就是CPU座子附近的一个负责VRMPG上拉转换的822排阻容易损坏,这板子也是一样,VRMPG信号没有,自然就无时钟无复位。

替换掉822排阻之后,顺利亮机。

第二张,华硕P7H55

这板子是跑98-1D,通篇测量了之后发现238脚的SMB_DATA电压偏低,才1.62V。裸板打238脚和118脚的对地阻值,发现一个是620欧姆上下,一个是850欧姆左右,很明显是238脚的对地阻值偏低,正常情况这2脚的对地阻值是差不多。

拆掉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NUT3144这个I2C总线基准电压输出芯片之后,问题依旧,替换内存槽边上的复合二极管,板子顺利修复。

问题就是这个复合二极管,存在对地短路。

第三张,技嘉GA-H55M-S2

这板子是关机后风扇还转,无法彻底关机。

知道这板子通病的就是ME_BIOS损坏。

找个好资料顺利用编程器刷新之后,板子就正常修复。

第四张,华硕GTX550Ti

此卡是同行送来,说是别人给点,点不亮,让我看看。
插主板上测各大供电,发现GPU核心电压,显存电压都正常出现。PCI_PLL核心电压在正面没有测量点。

翻开背面,在显卡的左下方有个8脚小芯片,型号为RT9018B,且周边有个0欧姆电阻出现断裂。

RT9018B为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芯片,3脚是电压输入,6脚是其输出引脚。上电测量的时候,发现电压才0.39V,这明显和理论上的1V左右的PCI_PLL核心供电有差距。而那个断裂的0欧姆电阻,恰是连接到RT9018B的第3脚供电输入上,因此直接料板上拆个0欧姆电阻替换。

之后完美修复。

网友A:
大师出手,秒杀一切,桌面很干净

网友B:
快速秒杀节奏。。

网友C:
版主请问一下 这个pci_pll  应该就是gpu内部的pcie模块供电吧   还有锁相环供电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D:
师傅 不修高端板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师出手,秒杀一切,桌面很干净

你又回来当版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秒杀节奏。。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请问一下 这个pci_pll  应该就是gpu内部的pcie模块供电吧   还有锁相环供电的作用是什么啊

是的,是GPU需要的一个供电之一。具体什么作用,我也说不的太明白,是个Shader频率需要的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 不修高端板了吗

修,咋可能不修呢,只是维修合集贴比较的快,修个高端板编辑起来耗费时间。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太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太太厉害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又回来当版主啦?

嘘嘘,,,,被饼哥知道,我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嘘嘘,,,,被饼哥知道,我就麻烦了

不管咋样,我是乐意看到你做版主

网友G:
知识,经验深厚才能做到这样娴熟啊!佩服

网友H:
秒杀啊都是看似简单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知识,经验深厚才能做到这样娴熟啊!佩服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H:
秒杀啊都是看似简单都是经验啊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I:
东西不错,很有启发,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嘘嘘,,,,被饼哥知道,我就麻烦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J:
你怎么修的这么6,主板表示不服。

网友K:
天天一出手   就知有木有

网友L:
好帖  学习了,,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天一出手   就知有木有

这些板在你手里还不是一样秒

网友:
版主技术秒杀

网友M:
经验不错vrmpg信号也是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

网友N:
华硕 技嘉通病不错   值得学习参考

网友O:
LZ经验丰富,基本秒杀,加分加分(不好意思,只能加2分

网友O:
版主你的精华帖我都收藏起来啦,有时间慢慢消化,受益匪浅

网友P:
真心厉害,看了很多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东西不错,很有启发,谢谢版主。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怎么修的这么6,主板表示不服。

一般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帖  学习了,,技术过硬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经验不错vrmpg信号也是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

确实,775板子大部分都是VRMPG去作为时钟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华硕 技嘉通病不错   值得学习参考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O:
LZ经验丰富,基本秒杀,加分加分(不好意思,只能加2分)

哈哈,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版主你的精华帖我都收藏起来啦,有时间慢慢消化,受益匪浅

恩好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真心厉害,看了很多你的帖子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Q:
全是秒杀,好厉害 !!收藏

网友:
真心觉得666!

网友R:
版主真实经验丰富!这得修多少主板才能练到这样啊,每次看您的帖子都能受到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全是秒杀,好厉害 !!收藏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R:
版主真实经验丰富!这得修多少主板才能练到这样啊,每次看您的帖子都能受到启发!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S:
大师,显卡部分:PCI_PLL核心电压在正面没有测量点。怎样知道PCI_PLL核心电压位置?显卡应该很小图纸吧,怎样总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师,显卡部分:PCI_PLL核心电压在正面没有测量点。怎样知道PCI_PLL核心电压位置?显卡应该很小图纸吧,怎 ...

一般在显卡核心下部,正反面,找小电感或者小8脚芯片,一般都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芯片来作为使用。

网友T:
厉害呀,这么多板一下子就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厉害呀,这么多板一下子就找到问题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U:
弱弱的问下版主 收徒不?

网友V:
维修集锦,入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U:
弱弱的问下版主 收徒不?

哈哈,徒弟就算了,已经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维修集锦,入门学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W:
收藏了,不错  6666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X:
淡定的男人最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X:
淡定的男人最有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大神,好厉害,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Z:
这不是合计·这是一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不是合计·这是一堆钱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A:
有技术就是好,向大师学习!
轩辕思天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技术就是好,向大师学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