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5M-DS2不定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7-03-25):
如题,不知道怎么入手,求大神指点
求助

网友:
这个情况,很麻烦的,你的先软后硬呀

网友:
看一下电压检测脚吧

网友:
死机时查查供电,看哪个不稳定

网友:
内存什么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有点怀疑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