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技嘉GA-B75M-D3V REV:1.0(解决51 15报错)bios,测试OK

楼主(2017-03-25):
技嘉GA-B75M-D3V  REV:1.0(解决51 15报错)bios,测试OK

GA-B75M-D3V(解决51 15报错)bios.zip

网友:
多谢,我这里有好多块板一直掉电的

网友(2017-04-29):
我的是内存插在第一个槽滴滴滴报警 一会断电,插在第二个内存槽能亮、

网友(2017-07-20):
什么版本啊

网友:
我的查第一个51  15报错  第二个能亮  下来
试试

网友(2017-09-22):
我这个主板也是 15 但是刷了之后能开机点亮   但是冷了就不行 ,又跑15 内存报警 按复位键 又能正常跑马 怎么回事?

网友(2019-04-24):
您的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现在将开始下载“GA-B75M-D3V(解决51 15报错)bios.zip”
如果 2 秒后下载仍未开始,请点击此链接.      我们刷了BIOS后,还是51 15报错,唉。。。

网友(2020-09-27):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我的刷完跑码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的主板是哪个版本的,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