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开不了机

楼主(2017-03-25):
华硕K42开不了机,在线急求刷了BOSS也不行,IO也换?

网友:
你说一下具体的毛病啊,你要这么说就太笼统啦,没法帮助你

网友:
是不触发吗?如果是不触发的可以查一下ec和桥的触发开机信号,开关信号有没有高低高跳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