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70R5E 开机开logo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25):
三星470R5E  开机开logo求解决方法

网友:
硬盘,,外接USb 接口。。BIOS

网友:
还有声卡,网卡等,都看一下。

网友:
先拆了外设看看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外设都排除了没 刷个bios

网友:
拨掉外设,手摸桥,声卡,网卡有没有发烫,检查USB接口,刷BIOS看看,三星的显卡有问题也会卡LOGO

网友A:
三星的刷BIOS好过这种故障

网友:
一般裸板测试,不装硬盘,刷BIOS,换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刷BIOS好过这种故障

发现现在好多 板子都是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现在好多 板子都是BIOS爱出问题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