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 s3控制三极管的b级为啥,导通后,b的电压会变低呢?

楼主(2017-03-25):
请教下各位,slp_s3电压为3.3v。我拆掉管子电压ok。装上管子,b级的电压就变成了0.6v。这个是为何啊?三极管导通就到同,不应该B级的电压也被拉低啊?
我换过三极管。

网友:
建议你学学晶体管PN结导通压降知识吧!

网友:
e极接地  b极被钳位了  你换个数字三极管就不会了

网友:
接地B级钳位

网友:
你拆掉这个三极管的故障就是触发不跑码,误触发

网友A:
三极管钳位的作用就是将周期性变化的波形的顶部或底部保持在某一确定的直流电平上。所以三极管的钳位作用是保证输出的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波形的顶部或底部保持在某一确定的直流电平上,以保护三极管后面的电路。

这是百度来的,你理解吗?我不理解,但不影响我修主板。

网友:
钳位电路的应用也很多,比如早期CRT彩色电视机,可以起到恢复电视亮度信号的直流分量。

钳位电路从输入和输出关系来说,波形不变化,仅仅是把波形上移或者下移。应该跟限幅电路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钳位的作用就是将周期性变化的波形的顶部或底部保持在某一确定的直流电平上。所以三极管的钳位作用是 ...

很牛逼的解释

网友:
接了三极管  电压是0.6-0.75V

网友:
也算是高电频

网友:
有些人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结的过深,真要研究这么深做什么维修啊,去做研发好了。

网友:
确实没必要深究这个  修好就是了

网友:
λ仯ελ ...
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在0.6伏左右是正常的。由本身特性决定的。

网友:
钳位限副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钳位的作用就是将周期性变化的波形的顶部或底部保持在某一确定的直流电平上。所以三极管的钳位作用是 ...

这是百度来的,你理解吗?我不理解,但不影响我修主板。
意思是三极管b级现在出现的0.6v  导通了e级对地,是正常的。
就这么理解吧。

网友:
三极管B E级之间不是二极管吗 二极管不是有0.6V压降吗

网友B:
一般的硅管BE结导通压降就是0.6-0.7左右,导通后即使加大前面的电压,压降基本还是保持不变(变化很微小),只会造成流过的电流变大。BE结的电压跟电流关系不是线性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后,电流随电压增大而迅速上升。在正常使用的电流范围内,导通时二极管的端电压几乎维持不变,这个电压称为二极管的正向电压。

网友:
搞维修这行,元器件的基础知识要熟记,不必深究理论的只要知到器件的性质就可以 ,没有为什么,只有条件适当就该表现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硅管BE结导通压降就是0.6-0.7左右,导通后即使加大前面的电压,压降基本还是保持不变(变化很微小) ...

真恨不得开个小号来给你点赞,加分鼓励。。。。。。。。。。。

网友:
slp_s3电压前有限流电阻,后经过三极管PN结接地拉低到0。6V吧,

网友:
那就把他拆了吧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