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神帮忙围观一下是不是屏挂了!

楼主(2017-03-25):
屏线按压之后略有色彩变化但清晰度无变化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到图片啊

网友A:
发了5-6次,看见成功了,结果图片还是没上去,内容也是空白!!!编辑也刷不出来只能回帖,论坛服务器是不是该拾掇拾掇!!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屏幕坏啦,缺色啊

网友:
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5-6次,看见成功了,结果图片还是没上去,内容也是空白!!!编辑也刷不出来只能回帖,论坛服务器是 ...

你上传的图片太大了吧?
一般500K以下的图片上传比较快。
重新编辑了。

图片不太清楚,你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屏就知道故障点在哪了。

网友:
没有图片帮不了你

网友:
试下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看哈电脑的三基色有没有那个颜色不亮 ,三基色都有的话,那是屏坏了哦,可以修哈屏的

网友B:
这是人挂啦,不是屏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人挂啦,不是屏挂啦。

都铜牌级别了,发这种帖有意思吗?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屏排线试试看

网友:
点屏吧,不一定屏坏

网友:
排线多点

网友:
你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屏就知道故障点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