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B HD档D2维修,求加精华,另加此板几个通病

楼主(2017-03-25):
  前言:此板我以前修到的故障,比较有意义的,我都把它写在记事本里,在帖子后面我会发出来,因为基本上到现在这里有些通病,已经有些人修出来了。
  请原谅我没有第一时间发出来,毕竟也是我花好我时间才发现的,比如映泰那个内存和总线供电不稳定的问题,当时是没有图纸。不知道它的6脚反馈还
  被一个小八脚芯片控制着,当时修的我,几天都没修出来,后来放了一段时间再来修,跑线才跑到这个八脚芯片拆了就好。要是有图纸,就能很快发现故障所在。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第一个发现这个故障所在,论坛肯定有人早发现了,只是没发出来。
  好了,这个跑D2的问题,绝对我是第一时间发出的,因为就是今天修出来的。结合我以前修到此板的通病,找到故障所在。

  过程:关于这个主板,拿到手上,我不管它好坏,我都先把u13拆掉,因为这个小芯片很容易引起主板不稳定,做预处理,如图:

  接着,上CPU,开始维修,发现档D2:

感觉像内存那边问题,测SCL,SDL,SPD这些电压都正常,包括打了一下阻值,没发现问题,暂时排除。
一般认为档代码,大供电应该都正常了,所以我想到刷BIOS。刷了一样。

这时候我测到显卡槽A13,A14时钟没有:0V,正常是0.4V左右

我在时钟周围测了一下,在一个芝麻管C极测到3.3V的电压,然后在0欧电阻上测得3.3V供电。我大概认为时钟开启和供电都正常了。懒的对图纸查。(其实没查
到开启,那个管子并不是时钟的开启)。
那为什么这个时钟没有呢?
我将CPU拿掉,再来测测看:

CPU拿掉后,时钟是一直有的,奇怪,上CPU就没有时钟了。
这时,我得去查图纸了,确定开启有没有测对。看图纸:

时钟开启,直接由CPU供电芯片48脚控制,我上CPU测48脚0V。
而不上CPU后,这个开启就出来了:(CPU供电48脚,时钟开启,上CPU无电压,不上CPU有电压

还得往前查,测CPU供电:上CPU后是0V。而不上就有1.3V。
接着再测各大供电,内存,总线,桥什么的都正常。
测CPU供电开启正常。
分析:问题就是上CPU,跑一个代码D2后,CPU供电就消失了,然后测CPU开启和供电都正常。
现在要修的就是CPU供电。
控制CPU过压的是U13,这个一开始我已经拆了,排除:

还有一个U14:也控制着CPU相关的电压,我怕也会影响CPU供电正常工作,所以把U14拆掉,也一样。
还有什么条件呢?会不会桥的问题?
想到桥,我就想到这个板的一个问题,IO没有发出PWOK。导致此板没复位,看我以前的记录:

PS:里面内容,在帖子后面,以后有机会都发出来,记录里有糟粕也有精华,自己辨别。
我直接测,此板IO,12V,5V电压检测脚。
测98脚:

电压高达4V,不正常,测97脚,2.9V左右,这才是正常的电压。到此时心里已经有把握了,凶手抓到了。
拆掉98脚的分压电阻,将它和97脚直连:

OK,触发上电跑码,不档D2了:

另外:至于这个电压检测不对,怎样导致CPU供电没有,具体不是很清楚,可能是IO的PG控制着什么。因为我以前修到过这个电压不对,
并不是档D2的故障表现,而是没有复位了。
所以这有不同的表现。管它呢,通病就是这样,以后碰到档D2的可以,测一下CPU供电,然后再检测IO检测脚。
---------------------------------------------------->
下面把我以前修的几个故障发上来,是从记事里本复制过来的,所以写的有点乱(主要写给自己看的),没有整理过,凑合着看吧。
第一个通病是内存,和总线供电电压不稳定,时好时坏,有时偏高有时偏低。拆u13.
第二个是时钟,这个个人为拉低PWOK就可以测出来。
第三个,看好了,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还到论坛发了个回复求助:
////////////////////
这个烂板子有两个通病,一个内存总线供电不稳定。具体表现为开机立刻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拔掉12V,可测供电没有,但有时候又有。
还有一个是IO 78脚PWRGD_3没电压,取掉33电阻,可以发现桥那头有1.6V。可见是IO拉低的,但换IO无效。条件查了一些也查不出来,如果你强制给个电压的话,虽然暂时正常。
但会偶尔无复位,或者掉电。
碰到好几片,一直没有好方法解决。
/////////////////////
今天,我碰到无PWRGD_3,我找到图纸,搜到这样一个画图:

AVCC------
VIN0------                   PWRGD1_150MS
VIN1------        ------->   PWRGD1_50MS
VIN3/ATXPG---                PWRGD1_30MS
SUSB#------

我猜想,左边那些是不是IO发出PWRGD_3的条件?
最终我测得VIN0 98脚只有2V,正常板子是2.8V,包括VIN1脚也2.8V。
更换VIN0分压电阻后,OK,正常跑码。
结论:
VIN0什么的应该是电压检测脚,以后碰到IO不发出PWOK的,可以检测一下这个脚,包括其它板子上
的IT8721F。也包括其它IO。
还有,RESTCON这个信号有的板子也可以测一下。

刚有个CPU供电2.7V,更换主芯片后1.4V,测正常的是1.0V
我加焊了一下主芯片后,正常了1.0V,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

刚修了一个板,主板硬盘认不到,上硬盘档LOGO ,卡78,这个桥和时钟的问题,更换时钟后,OK。正常了。

新鲜出炉的问题:
档2A,以前修过,就是集显供电不出来,换芯片就好,芯片是UP6117,更换后还是一样,测开启没有,这个开启被CPU控制,还有小芝麻管。
无意中测到Q52 1.8V竟然有2.4V。
一切都明白了,为什么之前CPU那么烫。CPU工作不正常,自然开启无发出。
运算放大器参考电压也正常.负极也正常,但这个负极被U14小八脚芯片控制,也就是CPUPLL_OV,拆掉U14后OK,正常显示。

刚一个掉电,换掉时钟后跑码,进系统网卡认不到。换了两个网卡还是一样。
时钟也会引起,再次更换时钟后,网卡认到OK,可以上网。

注意,这个板,跑代码掉电,有时候跑到D5掉电,有时候跑到2A掉电,有时显示掉电。
还有进系统掉电。
PS:
不知道怎么修,这时候我想到之前一个现象。
那就是这个主板,我上电,没上CPU,测Q67 VTT供电没有。
我记得不上CPU这个供电也会出来的,我就量了芯片1,5,7脚条件都正常
准备换芯片,但我还是上CPU试一下,确定一下。
结果上CPU就有供电了,难道我记错了?这个要上CPU才有供电。
不过跑码了我就不管了。
结果就是上面那个掉电问题。不稳定
那么我再次把CPU拿掉,这时候测VTT也是有供电的。
我怀疑这个芯片不稳定。所以抱着试一试更换此芯片后,OK。测试都没问题。
以后碰到随机掉电,可以试着更换此芯片。

网友:
维修的经验积累,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这款四位诊断卡档D1 D2多数都是与IO有很大关系,LAD总线,3 5 12VIN,VCORE检测等,IO的问题导致没有CPU供电最典型的板子就是技嘉的板,从G31起故障率就很高,主要是相连了VID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四位诊断卡档D1 D2多数都是与IO有很大关系,LAD总线,3 5 12VIN,VCORE检测等,IO的问题导致没有CPU供 ...

其实想到测电压检测是歪打正着,因为我当时把它当H61的修了,我认为桥没发出PRCPWRGD导致CPU供电没有,进而想到桥工作不正常,IO发出的PG会影响它。就去测电压检测了。
等修好了,才反应过来,这是H55的,好像没有PROCPWRGD。
接着又去搜VID,没有连到IO。
想不出个所以然。也懒的去分析了,好了就OK。

网友:
这阵子修掉电的还真多

网友:
发贴发的如此用心   必须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想到测电压检测是歪打正着,因为我当时把它当H61的修了,我认为桥没发出PRCPWRGD导致CPU供电没有,进 ...

其实你给修能坚持那么多年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好了,很多东西就象我以前说的那样,先实践再理论,当你修到3000片主板后再去理论加上去,有些东西就是靠灵感,当你这种类型的板了了30片时候没感觉,100片后有点感觉,110片来了灵感,再回去想你修的30片中没修好的就会有很多启发,这就是坚持的真理。成功靠坚持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板子修多了,灵感就来了,回想起之前没好过的板子,就会感悟,有时故障就这么简单。有时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哦,原来这种检测方式在这么老的板子上都已经存在,我还以为光只有新板子才有。

网友:
楼主把维修经验做了笔记秒杀

网友:
维修好多时候确实靠经验,起码经验丰富少走弯路

网友:
新人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LZ维修经验丰富,而且都分享出来,这样的好帖现在不多见,加分了

网友:
还是up6262,记性不好,但这个芯片太好记了,早就铭刻在心了,6262 杭州骂人的话,呵呵,只要再内存边发现这个家伙,干掉再说

网友:
加分  必选加   如果楼主把你的记事本文档全发上来加分肯定更多啊 。。

网友:
难得的用心之作,支持一下!

网友:
把维修中经常碰到的通病记下来,这个方法不错啊。闲了可以看看加深印象,好习惯!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经典的经验。

网友:
支持楼主的专业精神

网友:
总是掉电 哪来这么多这东西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真心学习到了东西

网友:
好经验呀 不少帮助哦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记录的挺详细 我一般都记在脑子里

网友:
当D2是因为IO检测脚的问题,要是上了CPU开始电压不正常,我首先怀疑的是CPU了 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经验应该加精,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