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REV3.1 没有内存复位

楼主(2017-03-25):
手上有一台X555LD  REV3.1  开机电流跑到3.7  3.8  就不动了 内存没有过     板载内存   量内存复位 没起来
求 高手给点意见     淘宝上买的原厂的BIOS   刷 了还是一样  CPU 拆下来重新植球 回去  还是一样。  是不是要把八颗内存颗粒都拆下来

网友:
这款貌似要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没短路的话不用拆直接屏蔽试下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屏蔽的去论坛 看一看怎么屏蔽的吧

网友:
先屏蔽内存试试

网友:
是0.38吧,3.8A吓我一跳,对,上面有几楼说的很对,好像是搞那个电阻,以前搞过进水机器,直接屏蔽内存,插上内存测一下,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