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不显 “自动上电”假象

楼主(2017-03-25):
       出去跑业务从以前没合作过的客户哪里拿回来的机器。  说是找人修没修好 ,你拿去试试。     别人说要换话显卡,主板。     按开机不通电。 报了显卡的钱,

机器故障:
          接电源 ,自动上电,到1.1a  掉到 0.6a     不插内存也一样。按开关不能关机,感觉不是像是显卡 问题,    裸板电流稍小点,但还是一样。

              发现 显卡  南桥  EC 都是动过的 。马上有要放弃的想法。   第一次合作怎么也要给修好,以后才有活找我。

维修步骤 :

1  .  能上电,不掉电就先不打值了,  测cpu 内存 显卡 小供电基本都有 。
2  .  测 slp_s3#   2.5v 感觉低了一点能出电压 先不管它
3  .  按开关不能关机 ,按开关 PM_PWRBTN#跳变   不正常  。EC 条件都查了   找个南桥重植 试试
4 .    把原来的南桥拆了  ,通电发现 电流还是一样, 这时候测 slp_S3#还是2.5v    找半天没有上拉电阻  见鬼。。。。。
5 .    看着EC 换过就不换了    翘起 ec  64 脚 PM_SLP_S3#  还是 2.5v
6 .    依次断开 跟 PM_SLP_S3# 相连的  原件  ,最后拆除u5001   TPS2231  卡槽供电芯片     PM_SLP_S3#恢复正常      待机也 正常了 。
7.    装上重植好的 南桥   开机直接亮机 。

    总结,这个机器从一开始就没有开机,  估计是u5001 损坏 ,强制把 slp_s3# 变成2.5v 造成自动上电的假象 。   记得实地的时候就讲过,是不是自动上电看 slp_s3#  有么有发出来,不过这次 这个信号有点坑。

网友A:
楼主真是有毅力去修这个啊,要是我看到修成这样的主板就放弃啦,拉客户确实重要,技术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有毅力去修这个啊,要是我看到修成这样的主板就放弃啦,拉客户确实重要,技术很棒

现在做电脑的就那些人,好多都转行了,能多拉一个客户多点活。

网友:
这维修,不摆了。这论坛是不是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帖子,要不然要版主找一下

网友B:
哈哈,南桥拆了还有S3,牛B,

网友:
修机器  感觉很重要哦

网友:
楼主运气好去 了这么多地方拆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南桥拆了还有S3,牛B,

U5001损坏导致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确有两招

网友:
抓住其中有怀疑的一点往下修,最后找到故障,这也是方法之一,我在想,如果开始没注意这个疑点,按时序修的话会怎样,是的,没有经过桥的允许,但U5001假传圣旨,这对EC来说,这可能不会造成EC有怀疑,可以正常开机,特别是老的机子,时序控制不会太严格,所以这个故障如果不是发现这个地方的问题,还会能发现其它的问题,2.5V的电压,已经足够能让EC判断为正常开机信号了(如果按2V的控制触发点的话),但此时桥可能不同意这种开机,因为在桥自己并没有发出开机情况下,这时突然收到电源好信号,要求准备运行工作了,这时桥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进入电源好中断检测,就是程序没有运行到这部,二是能检测到,怎么我并没有发出开机信号,怎么就开机了呢,要么有的机子能运行,有的干脆拒绝开机运行方面的操作(中断运行)

网友:
PS2231  卡槽供电芯片     什么卡槽供电芯片啊! 能给说说吗。什么卡 ,拿个槽的。供电芯片啊

网友:
这个机器爱坏这个芯片和内存供电上下管

网友:
取了读卡器芯片哇?

网友:
SD卡控制器挂了

网友:
还好上家没有把显卡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