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55V4C,板号LA-8863P。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3-25):
能正常开机,开机后电流1.8~2.1A屏幕会亮,10秒左右掉电到0.8~1.4,屏幕黑了。掉电后风扇会狂转。刷过换过BIOS,显卡桥也换了。CPU供电芯片5脚H_PROCHOT#正常时有1.5V掉电后没电压。求解决方法。附上图纸,能帮忙解决的秒给分

Compal LA-8863P QMLE4_5 DIS r0.3.rar

网友:
检查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AMD单桥吗如果是的话测CMOS电压去掉单桥的电容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单桥吗如果是的话测CMOS电压去掉单桥的电容试下

去掉单桥的电容具体是什么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单桥的电容具体是什么电容呢

这个CMOS电容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个联想E535没CPU供电的,也是6277供电芯片,不知道咋修啊

网友:
CPU供电也掉?

网友:
会不会是PG的问题

网友C:
那你把q43去掉试试呢ec控制的这个信号!还有你现在的问题不一定和温控有关!

网友:
嗨呀好气,想给楼上扣分的,结果点错了给他加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q43去掉试试呢ec控制的这个信号!还有你现在的问题不一定和温控有关!

你是想说Q34吗,这个管子我去掉试了,还是一样,我也感觉不是温控方面的了,我把H_PROCHOT#和H_THERMTRIP#都断开了,还是掉电。还有什么地方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有没有  大电容   cpu的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CPU滤波、可能是滤波不良,不行就拆外设、声卡网卡一个一个拆、还是不行就找个U换上去试一下、还是不行你把HWPG的那个门给换了试一下

网友:
嗯,这个爱坏电容

网友:
你说是芯片上的电容吗

网友(2017-05-03):
楼主好了没有?

网友:
掉电就是最鸡巴扯淡,又不好修,现在看到掉电的我都怕

网友:
就 是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手上也有台,不想修了

网友:
我在华硕的机子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换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