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4-A暗屏

楼主(2017-03-25):
同行的一台AIR465开机有苹果开机声,细看可以看到系统图标故障是暗屏。苹果的暗屏修得很少 。直接

去查屏线接口。打值各引脚均无异常,测处3和4脚无电压 PPHV_S0SW_LCDBKLT由升压芯片U7701和外围升

二极管组成的升压电路。量二极管也是正常的,只有先U7701的两个供电PP5V_S0和PP3V3_S0也是正常

的,再去查BKL_PWM是正常的波形也有了 ,测BKL_EN开启无电压 ,它是由PPVIN_S0SW_LCDBKLT经两个电阻

分压出来的电压 。PPVIN_S0SW_LCDBKLT无电压与PPVIN_S0SW_LCDBKLT_FET相连的是由Q7706过来。Q7706

的4脚无电压再往前查有个F7700保险开路了 。最后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感是通病,楼主理论不错

网友:
还没修道过,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