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80CPU供电芯片高清图

楼主(2017-03-25):
求G480CPU供电芯片高清图,CPU旁边供电芯片掉东西了,被上家搞得很乱,有哪位兄弟发一个,最好,正面反面的都发下,我发个位置,你们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都成了这个样子了?能修好吗?

网友B:
烧成这样了,可肯CPU也坏了,楼主还是赶紧测下CPU是不是好的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成了这个样子了?能修好吗?

差不多吧,我看CPU芯片掉了个东西,不知道电阻还是电容,所以索要高清图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了,可肯CPU也坏了,楼主还是赶紧测下CPU是不是好的再修吧。

差不多吧,我看CPU芯片掉了个东西,不知道电阻还是电容,所以索要高清图对比下

网友C:
最讨厌别人把助焊膏弄的到处都是。看见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讨厌别人把助焊膏弄的到处都是。看见就不想修了

有没有高清图啊兄弟

网友:
看看cpu是否好的

网友:
没办法测试,没机器,我有一个CPU也不敢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w=11264%B5%E3%CE%BB论坛没有找到点位图,期待有人给你高清图片

网友:
先测量一下CPU

网友:
你没有下载图纸看看吗?论坛有

网友:
烧成这个样子了,难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