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30掉电修到奔溃了

楼主(2017-03-25):
顾客拿来三星Q230一代i3的机器到系统进度条掉电.用U盘启动过进度条就重启了,拆机首先看到NEC大电容,其次看到显卡与散热器之间的硅脂垫没有了,虽然涂了较厚的硅脂这样显卡散热肯定不行满以为捡漏了,报价完价格开始行动,先给显卡部分加了铜片试故障依旧,拆掉NEC并了6个330后可以进PE,重新ghost完了一个系统,自动重启进入了安装界面刚到收集硬件信息有掉电了,以前修过联想G460的机器修好主板后到系统进度条掉电换U就好,于是换了一颗i3的u是还是一样,论坛里搜了一下没有这样的问题

接下来又刷了BIOS
~~~~~~~~~~~~~倒腾了一个下午没结果!奔溃中。。。。期待高手出现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7-3-26 17:34):
感谢各位大仙,机器已经修好了,具体情况在15楼

网友A:
既然已经排除了CPU供电滤波的问题,那可以换一个CPU供电芯片看看呢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C:
是啊  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啊  不过看着楼主的大电容做工挺美观的  手工不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排除了CPU供电滤波的问题,那可以换一个CPU供电芯片看看呢

CPU供电芯片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多

今天下班了明天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下一步该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啊  不过看着楼主的大电容做工挺美观的  手工不不错

那确定,焊得真好。。。

网友:
温控,CPU供电滤波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D:
电容焊的真是漂亮,中间有没有接地,不会把CPU搞虚焊了吧,用稳压电源掉电吗,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焊的真是漂亮,中间有没有接地,不会把CPU搞虚焊了吧,用稳压电源掉电吗,用适配器试试

中间有没有接地我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从未出现虚接,把CPU搞虚焊道不至于谢谢提醒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有惊喜

网友E:
感谢各位大仙,机器已经修好了,BIOS程序问题,开始从一片同型号的料板上备份出来的BIOS程序刷上不好使,又从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706-1-1.html)下了一个还不好使,换CPU 内存 做显卡都无果,下午索性把料板上的BIOS芯片直接焊上就好了,测试三个小时不掉电了奇怪的很

网友:
先易后难哦,

网友:
修好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谢各位大仙,机器已经修好了,BIOS程序问题,开始从一片同型号的料板上备份出来的BIOS程序刷上不好使,又 ...

是换了bios刷的  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换了bios刷的  还是用原来的

把同型号料板上的BIOS芯片直接换上去的

网友:
类似的问题修起来确实让人头大,

网友:
哇 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G:
前两次刷BIOS用的板子本身的芯片还是另外找的代用的?
btwjy123
前两次刷板子本身的芯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次刷BIOS用的板子本身的芯片还是另外找的代用的?
前两次刷板子本身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