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6850 1G D5 无核心和内存供电 IC找不到图纸。。

楼主(2017-03-25):
蓝宝石6850 1G D5 无核心和内存供电 8214-03的核心供电IC 16脚一个是开启脚吧,没有电压?但又查不出通往哪里的。。

卡上还有一个up7701u8  的IC 也找不到PDF图,测只有3 脚3.3V 4脚5v 其它脚 均无电压,,是不是这个IC问题 一起无核心EN电压?

补充内容 (2017-3-28 21:27):
搞掂了。。。果然16脚是连到右边背面(开始想不想到会连到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又和几个管一起协助。。。后来发现是另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了 OK了。。

网友:
16脚是开启信号  要是没电压的话  跑线哪里来的

网友A:
这种情况必须沿着16脚跑线,一般情况下先跑到一个三极管或mos管。显卡核心供电ic开启一般由主板3.3v通过一电阻提供,由附加12v供电的有无通过三极管或mos管决定是否拉低或抬高

网友B:
UP7701是个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用来输出1.8V供电,给AMD核心用,一般在核心供电之前出现,你这个想办法修复,必要时候换个全新件,1.8V出来之后,再看看核心供电是否有。

网友:
6脚是开启信号  要是没电压的话  跑线哪里来的

网友C:
楼主真懒,这多灰也不吹吹

网友D:
开启跑线会跑到一个三极管,我以前试着把那个三极管直接拆了开启信号就有了

网友:
从开启信号跑线

网友:
建议先把上面的泥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懒,这多灰也不吹吹

吹不掉。要刷但刷又影响环境。。天天 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7701是个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用来输出1.8V供电,给AMD核心用,一般在核心供电之前出现,你这个想办法修 ...

换了 依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跑线会跑到一个三极管,我以前试着把那个三极管直接拆了开启信号就有了

跑完 都没见有接到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P7701是个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用来输出1.8V供电,给AMD核心用,一般在核心供电之前出现,你这个想办法修 ...

修好了,后来 发现 这个7701 在没有核心等电压出来  他是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跑线会跑到一个三极管,我以前试着把那个三极管直接拆了开启信号就有了

搞掂了。。。果然16脚是连到右边背面(开始想不想到会连到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又和几个管一起协助。。。后来发现是另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了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必须沿着16脚跑线,一般情况下先跑到一个三极管或mos管。显卡核心供电ic开启一般由主板3.3v通过一 ...

搞掂了。。。果然16脚是连到右边背面(开始想不想到会连到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又和几个管一起协助。。。后来发现是另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了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掂了。。。果然16脚是连到右边背面(开始想不想到会连到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又和 ...

修显卡只能跑线了,不过显卡电路比笔记本是要简单的多

网友:
1.8V出来没有?如果出来了,那就去管显卡GPU核心供电这块。找EN开启,只能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后来 发现 这个7701 在没有核心等电压出来  他是不出来的。。

看来是后出,7系列新卡是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