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 1.0主板4M通病

楼主(2017-03-25):
今天遇到一个同行拿来说主板不开机,因为是同行,拿来时候,告诉我内存,显卡都换过试过了,上电,测试所有供电都正常,就想他没换过CPU,找了个641的CPU装上试一下吧。试过还是一样,把内存拔掉报警,不拔内存不报警,应该是过CPU了,看网上很多说是BIOS的问题,就下了个BIOS 试了一下,刷上后,还是一样的情况,记得中间看BIOS的时候,有人说过把BIOS芯片换了,然后又刷了BIOS,才好的,好吧,先软后硬吧,找了一个技嘉板子一样的BIOS芯片再刷,果然被我给干亮了。再次把BIOS献上。

LENOVO CFM1D3M 1.0bios.rar

网友:
最好拍照上图

网友:
刷上就好了  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8-01-18):
我刷过都报警问题没得到解决那位高手有新招

网友(2018-02-27):
能解决吗?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原主板上是25Q16   2M 芯片,你换4M 芯片刷的吗

网友(2019-08-15):
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

网友:
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

网友:
这个主板确实有这个通病,我也遇到过。感谢楼主

网友(2020-07-01):
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这个是4m的版本吗

网友(2020-08-20):
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2021-04-15):
这个机器 是分2M  4M 吗

网友(2021-05-21):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
下载下来,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2021-12-05):
BIOS已经下载;先刷的原芯片,结果开机响“一声”,还是不亮机;找了个合适的料板弄下来一个,重新写的,加电开机,就OK了;原机的BIOS识别不是很好,用刷机座10次也就一次能识别;难道芯片完蛋的节奏。。。

网友(2022-07-01):
感谢分享,刚刚刷好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