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FI求解

楼主(2017-03-25):
按照百度查来的方法.原版系统.GPT方式分区.一个一个的试.但是开机还是要大概40秒左右.用回他的硬盘进他的系统就10秒.估计不止我一个这样吧.
到底是哪出了错.开机达不到他们原机的系统开机速度.
求解下

网友A:
机达不到他们原机的系统开机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达不到他们原机的系统开机速度

是的.无论怎么装.开机也达不到原系统的速度.还是在转圈圈那里.转完之后会黑一会.原系统不会.也进去过msconfig那里把无gui引导勾上了.也是达不到

网友:
分区什么格式

网友B:
你的分区是什么格式,分区的时候4k对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区是什么格式,分区的时候4k对齐了吗?

嗯.4K对齐了.GPT的分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