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OGA 900 NM-A411 rev1.0 主板中 U40芯片型号,有图

楼主(2017-03-25):
U40烧了    看不到型号,  坐等型号,必有重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mos管或者是双mos管或者二级电压转换的芯片

网友:
这板子还没有呢,帮不到你了

网友:
这个没图纸真不好办

网友:
找淘宝卖主板的问问把。没有修到此板

网友A:
楼主还需要这个芯片型号吗?我刚好手里的这种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需要这个芯片型号吗?我刚好手里的这种好板

感谢师兄, 那个板子已经修好了  U40可不装也可正常充电,    测试也没其他问题,  不过,能告诉我,是个啥芯片吗?    那个芯片让我纠结了接近一个月。。。。

网友B(2017-04-25):
我表示看不到芯片型号。。。。 U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看不到芯片型号。。。。 U40

我拍的图片很大,你浏览时查看原大,就可以看到了。这是原大的截图,可以清楚的看到芯片上写了,JF 3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