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CA,USB2.0接口不能使用

楼主(2017-03-25):
品牌:华硕S300CA
  版号:S300CA   版本:3.0
  故障现象:不识别usb
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台笔记本,说是给电脑装系统,装好系统测试系统的时候发现2.0 USB接口不来,既然是同行自然就要排除系统问题,排除外围
设备的故障,维修主板自然是不会维修的,打电话问我是什么问题,我开始想的是装系统坏掉的,无非就是blos故障居多,我也没有多说叫他下午拿
过来,我装机测试3.0能用,但是只能在pe下使用,2.0是不能使用的,继续测试在pe吧u盘拔掉之后在插上去,这时候就发现问题了,这时候在pe下
也是不能使用的,我就这奇怪了,刚才还是用,我就问一下我那个同行,他说是这样的,在pe里不能把优盘拔掉,,,,不用多说,肯定是主板问题
电话给同行200大洋愿不愿意修,他直接说《修》  首先
   拆除主板
目测,没有进水痕迹,只是灰尘比较多,清理一下主板,发现没有腐蚀的痕迹,
第二部:对usb口进行对地阻值,560 562没有发现问题,不对啊!这是正常阻值,我又打了一下3.0口,阻值也是一样的,打对地阻值没有发现问题
因为这个店面没有示波器,有些信号没法测试,我以前修到一个差不多的笔记本,也是2.0USB接口不能使用,测试的 USBRBIAS_PN 发现是同一个22欧
的电阻进行接地,实测其实是16K,换掉这个电阻,那个本子是解决了,这是题外话,言归正传,
第三步:刷blos,买了一个原厂的blos,刷上还是无果,今天这个华硕就不按套路出牌,相关的电路我查了
那么这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pch有问题了,我看一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芯片,SLJ8E,有一个SLJ8C,这个芯片是旧的。没有下那么多,取下PCH把SLJ8C
做上去,他奶奶的,既然很多功能都不能用,换回原来的芯片,还是不能使用2.0 3.0接口,
我在这里问一下给位道友还有什么情况下能引起USB接口不能使用,而且系统里还能识别到3.0集成芯
大家来多多提提意见,谢谢各位了

网友:
系统下usb3.0和usb2.0都不可以使用?如果是这样的话usb工作条件都满足,一般是pch桥的故障啦,找同型号桥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