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和翔升B75V集显不显示但独显可以

楼主(2017-03-25):
联想IH61M和翔升B75V集显不显示但独显可以,上独显就能正常显示,懵圈,已经是第二次碰到这种问题了!但二者又有一点不同,IH61M是不上独显就处于不跑码状态,键盘灯无法切换。而翔升B75V不上独显则仅仅是不显示,其他都正常,键盘灯可以切换!

网友:
上张正脸的,大家号看清!大神们拜托了,懵圈中!

网友A:
b75可能vga行场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可能vga行场信号有问题

  朋友你说的是VGA接口的行场信号没出或断线?但手头没有图纸,只有跑线咯!

网友:
用的的什么CPU

网友:
cpu是intel core i3-2120的,之前上别的主板有试过的!请问大神,有没有什么不妥么?

网友:
CPU和VGA口查查

网友:
集显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先都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谢谢,B75V的已经有刷过的!

网友B:
那请问大神,为什么两块板表现出来现象有区别呢?还有集显驱动芯片那玩意在哪呢,是集成在cpu里么?

网友C:
正常 的  集显坏了  我 也修过  直接上独立显卡用了两年了 还没有 坏

网友:
ok,好的谢谢提醒,B75v没图纸看来只有跑线试试!

网友:
查下VGA口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大神,为什么两块板表现出来现象有区别呢?还有集显驱动芯片那玩意在哪呢,是集成在cpu里么?

一个主控一个驱动, 你更换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
其实这个我也有想过,不过联想的那块IH61M表现出来的症状(键盘灯常亮无法切换,有点像不跑码)应该不仅仅只是VGA接口的原因,等有时间静下来再来好好查查VGA接口!谢谢提醒,朋友!

网友E:
,B75v没图纸看来只有跑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主控一个驱动, 你更换驱动芯片试试

一个主控一个驱动?大神你是说B75V是驱动芯片有问题,而IH61M是集显主控芯片挂了?望大神不吝赐教,详细解答一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B75v没图纸看来只有跑线试试

???朋友干甚啊,复制我的话,灌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 的  集显坏了  我 也修过  直接上独立显卡用了两年了 还没有 坏

亲,问题是和客户说修好了但一定要加个独显,这个客户不买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 的  集显坏了  我 也修过  直接上独立显卡用了两年了 还没有 坏

想全部搞好要 换桥啊 不划算 还不如买个旧的显卡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可能vga行场信号有问题

大神,关于翔升B75V跑线后发现行场信号来自桥且为低电平0,是什么情况,桥坏了么?望大神指教小白!

网友:
大神,关于翔升B75V跑线后发现行场信号来自桥且为低电平0,是什么情况,桥坏了么?望大神指教小白!

网友F:
主板未检测到显卡报警6声,应该是这个故障,经常遇到。插个独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未检测到显卡报警6声,应该是这个故障,经常遇到。插个独显就好了

   没有报警的!还有,主板应该时有集显的!之前正常的时候都不用独立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