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 14 无图纸,最终修复

楼主(2017-03-25):
此机之前发过求助贴,这里给出最终修复答案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7277&page=1#pid16421742

机器现在的故障是使用电池开不了机,拔了电池 ,单独电源,会自动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了,必须再拔了电源,再插上,才可以上电
插上电源关机后,待机的3.3V 的电压就变成了3V,当按下开关后,就变成了2.8V ,第一次正常开机后3.3的电压是完全正常的
待机芯片是rj4wa ,型号只能参考

正常工作时 1脚3.3V    2脚1.6V    3脚 0.6V   4脚 3.3V   5脚3.3V   6脚6.6V  7和8脚都是8.4V
不工作时     1脚3.3V    2脚0V       3脚 0.4V   4脚 2.5V   5脚3.3V   6脚2.8V  7和8脚都是8.4V

就在此处走了不少的弯路,一开妈换过升压电容,电感,芯片没换,在论坛上看到有一个和我的故障一样,他换了芯片没用,所以我就没换了

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想想3.3V 的电压变成3V ,肯定是被拉低了,后级可能有短路,于是开始亲吻整个主板,终于发现了问题

就是这个8脚的芯片,有一脚是连接3.3V 的,而且关机后,芯片发烫,判断它坏了,因为没有图纸,芯片上的型号也看不清楚了,订芯片有点难啊
不过后来,在淘宝上找卖相同主板的老板,请他们帮忙看一下芯片的型号,有一个老板还是蛮好的,帮忙看了下,型号是AHV4ZA,这是芯片上写的

芯片拿到手后迫不及待的装上测试,结果还是一样,开机后又变成3V ,再开机就是2.8V ,2.5V ,但是这个芯片正常工作了,也不发热了
心想估计可能还有地方短路,又是一通乱亲啊……。我的吻…………

就是它,没错,USB 的5V供电芯片,后来找了这个芯片的资料,看了下,也没发现它和3V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它也会拉低了3V 的供电,没图纸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更换此芯片后,开机总算正常了,无论再怎么关机,都可以正常触发,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至此,修复完成
写贴不易啊,大家帮忙加个分吧!!!

 会员4995692元2022-12-10 19:34
 会员9041612元2022-9-25 06:50

网友A:
USB接口供电芯片,也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供电芯片,也发烫吗?

是的,有点微热

网友B:
应该是USB供电芯片不良,还没有短死,这机器应该待机就有3V 5V,5V芯片检测到异常保护了

网友C: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

网友D:
还是不错的没有多重故障

网友E:
必须加分,今天也搞了一台USB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F:
这种故障不好修,楼主报了多少小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不好修,楼主报了多少小刀。

现在价格都报不上,就收了2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加分,今天也搞了一台USB供电芯片坏的

修好就行,有钱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错的没有多重故障

坏了两个小芯片 ,就是订配件麻烦,没有型号,还得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

是的啊,毕竟主板在自己手上,只能靠自己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SB供电芯片不良,还没有短死,这机器应该待机就有3V 5V,5V芯片检测到异常保护了

不是的,虽然5V是短路了,但是并不是5V芯片保护,这个机器3V和5V是两个芯片不是一个芯片 ,而且保护的是3V 芯片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没图纸  却是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价格都报不上,就收了200

这板子一个板子1000多把

网友:
戴尔的机器USB供电芯片短路造成不开机的比较多。

网友:
短路居然还开的起机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主板,2修的,没资料,3V芯片被人换了其他型号,一直找不到这个7、8脚相连的3V芯片,这回可以订芯片了,感谢楼主,加分了楼主能否告知一下该机5V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
这个都被你修好了。我佩服你。 按正常的话。根本想不到啊!

网友:
同行的机器吧  如果散客的   只少500吧  赚的辛苦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