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6901P进水维修

楼主(2017-03-25):
客户进来说电脑去年台风进的水然后开不起来了

(我心里是一万个草泥马跑过去)

机器通电直接短路,清洗完后通电跑0.3

测了电压发现,待机3,5V都出来了,连显卡供电直接出来了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3VS电已经出来了

(为了显卡安全,我把5V上拉给去掉了,基本的常识)

换个思路跑追查SUSP信号,发现为低,其来源是6脚的Q27小管

测了2脚5脚低电平正常,但3脚6脚也是低

而电阻也没有有5V,仔细观察发现断线了

补了线上一切天亮了,发现论坛没有1.0版本的BIOS,我补上。

网友A:
这个进水的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进水的好简单

额,感觉还行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SUSP信号为低电平,+3VS就出来了,拉高了显卡的开启,主要问题出在Q27

网友B:
进液的要重点检查短线,掉电,虚焊。

网友C:
厉害楼主  这种新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楼主  这种新机不好修

不算新机,现在新机很多都是单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液的要重点检查短线,掉电,虚焊。

主要还是要按时序来维修,没触发就出显卡供电肯定不行

网友:
没进多少水

网友:
很有意思的帖子,不过得拿着图纸看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楼主  这种新机不好修

如果是新机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还好没有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新机直接换板了

那也要看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还好吧这板子,不算腐蚀很严重。修好也不错

网友: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网友:
进水基本很少,除非是贪吃鬼。把饮料绊倒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