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 LA-7912P小短路维修

楼主(2017-03-25):
宏基E1-571G LA-7912P裸版接电流表0.045明显有短路,测pq9未导通
再查其他地方

发现pq1  1脚b+为0v很明显被拉低了,只能烧了 2v电压开机烧鸡不到一分钟就见病根了

最后献上BIOS和图纸给大家 E1-571G

宏基 V3-571&V3-574G LA-7912P.pdf

网友:
很少发帖文采也不好还不会发帖

网友:
这两张图一次没发出来不上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奉献,先收藏你的图纸和BIOS了,

网友:
这样的电压板,感觉还是比较好修的,只要电路分析够扎实,一般都搞的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修啦

网友:
辛苦 谢谢图纸资料

网友:
烧鸡就是好用

网友:
这么小电压烧?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故障了,来钱快

网友:
关键是见效快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的电容吧,应该大短路吧

网友:
哈哈  这 是 公共点 应该会直接大电流吧楼主。修这 机器就是 捡钱

网友:
烧机最直接.一烫见效

网友(2021-05-07):
烧鸡大法: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