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联想G700主板BAMBI MAIN BOARD REV2.1图纸

楼主(2017-03-25):
哪位大神有联想G700主板BAMBI MAIN BOARD REV2.1图纸,手头有一块待机0.006v,触发到0.5A左右就掉电!

网友A:
看看供电全吗?不上内存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全吗?不上内存掉电不

供电都全的,之前发现显卡供电芯片en脚没有3.3v导致不出显卡供电,经过飞线解决后,触发后到1.3A左右不显示,但键盘灯可以切换!找不到图纸,懵圈了!望老师傅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全吗?不上内存掉电不

额,忘记说了,不上内存会掉电的!大神指导一哈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