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ipad air2 a1566)刷机报错4005

楼主(2017-03-25):
    接了一台ipad6 a1566客户说前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问客户有没有摔过或者是进水客户说没进过水摔也是前两个月摔过的。插上数据线电脑显示在DFU模式,直接刷机在显示等待ipad的时候一直等待最后提示4005,像4005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大些,拆机把硬盘取下再用万用表量了一遍硬盘焊点阻值,没毛病重新植球做上去,还是刷机4005.量了一遍硬盘电压3.3和1.8都是正常的。是不是不硬盘本身有问题呢,刚好手上有wh32G的硬盘直接装上去刷机还是报错4005.在论坛搜了一下4005也有可能是RAM的问题,那就直接把RAM取下来重新做了一遍但是刷机还是提示4005,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4005还会是哪里的问题?CPU?

补充内容 (2017-4-8 10:34):
已经修好。就是硬盘的问题。更换硬盘后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总线问题也会引起这个现象,你不要装硬盘,刷机试一下,是不是报错40,如果还是4005,建议先更换一下USB管理芯片。内存损坏一般报4014的多。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A:
拆掉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看看是不是4005代码,就可以排除是CPU问题。

网友B:
4005 多半就是暂存或者CPU

网友:
讨论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5 多半就是暂存或者CPU

暂存,我重新做了。

网友A:
很容易排除是U的问题,去掉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

网友:
硬盘后面的东西也容易吹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排除是U的问题,去掉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

我把硬盘取下来了,然后刷机提示报错40 。还是硬盘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看看是不是4005代码,就可以排除是CPU问题。

硬盘我拆下来了然后刷机提示报错40。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盘我拆下来了然后刷机提示报错40。还是硬盘的问题?

是的,要么是底层资料没有写好出错,要么就是硬盘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么是底层资料没有写好出错,要么就是硬盘损坏。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再去买一个硬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再去买一个硬盘吧。

还有注意硬盘的校准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注意硬盘的校准电阻问题。

校准的英文是哪个单词?

网友D:
4005首选CPU(必须是itunes第一个等待报4005),也不是一句话就能100%定性4005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5首选CPU(必须是itunes第一个等待报4005),也不是一句话就能100%定性4005方向的。

我发了一个硬盘,先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