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维修之联想b460客户自己升级bios导致不显示 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7-03-25):
维修时间:   2017.3.25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天气:
维修故障:①客户自己升级bios导致不显示②显示后循环重启③硬盘也闪坏了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客户来到就说能修本不,我说可以啊,拿过来看看,客户一会就来了,那个本子,一看是联想的 就问是什么问题,客户说 自己在家没事乱捣鼓 升级了一下bios 就不开机了,我说好吧 先拆开检查下看看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没;;当时先预报了一个价格,客户说修吧。

    客户在一边看着修的,三下2除2一会就扒光了,首先测量了下 主板没短路的地方,就直接找了自己确定好的一套bios刷了,看见跳变 应该是亮了接屏测试果然亮机了,但是接硬盘好像不断重启 让我想到了此机器的通病了,通病两个电阻和公共点电容,两个分压电阻有点黑,果然不正常,下面看图:

       公共点电容先换了在说,根据芯片手册发现 r376 r377 可以不安装,于是不装,开机后不在循环重启,,,但是发现进系统十分慢,询问客户得知,客户说之前就是老是重启怀疑是bios问题就自己升级bios 不断重启的次数多了导致硬盘也坏了 最后让客户换了一块120g固态硬盘 完美解决  下图是处理好后的主板 以及亮机图....

维修总结:最开始的原因其实就是主板上的海绵导致 主板待机芯片附近电阻腐蚀, 客户误以为是bios问题 然后升级失败 导致机器不显示  如果早点拿过来 硬盘也许不用换
     简单问题 欢迎大家加分 谢谢 勿喷.....

网友A:
还好故障还不严重 之前遇到B460短路是直接烧穿板的

网友B:
从来没遇到过这个电阻的通病,遇到的都是直接烧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故障还不严重 之前遇到B460短路是直接烧穿板的

这个算是简单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遇到过这个电阻的通病,遇到的都是直接烧铁壳

铁壳的也遇到过

网友C:
我也修过  坑啊b460   铁壳子换了 好几组 还是用不久烧了。最后没办法上下加主控全部换了才好。这是联想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  坑啊b460   铁壳子换了 好几组 还是用不久烧了。最后没办法上下加主控全部换了才好。这是联想缺 ...

我遇到的是小问题 哈哈

网友D:
r376   r377可以不装??

网友E:
上次遇见一个键盘都烧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76   r377可以不装??

可以不装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次遇见一个键盘都烧黑了

那个是铁壳烧了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铁壳烧了导致的吧

是的 看着挺牛的

网友:
没什么牛不牛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谦虚了不是

网友F:
没有 小白一个 每天来论坛

网友G:
维修不易加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不易加分加分了

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 小白一个 每天来论坛

我也是小白一个

网友:
天天多泡论坛

网友H:
自己不要瞎升级,作死啊

网友:
这个算是简单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不要瞎升级,作死啊

是啊 客户乱捣鼓的

网友:
是啊 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I:
班长就是不一样啊,瞬间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班长就是不一样啊,瞬间搞定!

简单的问题 都能搞定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

网友J:
r376 r377 原来可以不装 以后可以不用麻烦的找电阻了 直接直连就可以了 省事不少 哈哈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J:
r376 r377 原来可以不装 以后可以不用麻烦的找电阻了 直接直连就可以了 省事不少 哈哈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 ...

也不用直连啊

网友K:
学习了 这两个电阻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这两个电阻还没遇到过

通病了 基本都遇到过

网友J:
悬空就可以啊 哦 谢谢版主

网友L:
这台电脑  到我手上的  最少也得有  100来台  都不用看图纸的  垃圾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台电脑  到我手上的  最少也得有  100来台  都不用看图纸的  垃圾板子

确实 挺垃圾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悬空就可以啊 哦 谢谢版主

不用客气 悬空就好

网友M:
R376  R377 悬空可以开机吗?

网友N:
不知道这客户 还继续捣鼓不  ,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R376  R377 悬空可以开机吗?

完全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这客户 还继续捣鼓不  , 哈哈。

在捣鼓不保修

网友:
B460让维修人赚钱的

网友:
b460铁壳是个坑,有时换了几组还不行

网友:
这个通病吧

网友O:
技术好才是硬道理,话说现在120的固态价格涨了很多啊
我的泪为谁飞
是啊 涨价了 以前价格可以 现在拿货都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技术好才是硬道理,话说现在120的固态价格涨了很多啊
是啊 涨价了 以前价格可以 现在拿货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