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电路问题

楼主(2017-03-26):
请问12V上管是否经过PWM芯片 在PWM芯片可以测出12V出来

网友:
上电路图吧

网友:
图呢,一般12v上管的g极电压用万用表量是低于12v的

网友:
不一样的 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最好看一下原理图你就明白啦

网友:
看下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