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 触发0.05电流

楼主(2017-03-26):
联想Y50-70 触发0.05电流掉电   拆机检测只有待机3V和5V  其它电感都没电 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找到U23测量13.14脚 对地短路  断开该脚 测量是后级 短路  找半天没找到是哪里  后来就用烧机大发 电压调到5V 电流1A   后来找到个电容短路  在主板背面 PQ1201 上方1厘米处  换掉后  上电开机

网友:
烧鸡大法。。看来效率很高啊

网友:
短路问题,找到地方,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哥麻烦您下次发帖能不能带图纸和主板图片 感谢。

网友:
关键你是咋个找到U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