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25 电池放电后无显 掉电 肯能是通病 已经2一样情况

楼主(2017-03-26):
如题   机器型号 13款的 A1425
板号:820-3462-A
初始故障: 机器拿来正常,只是右边喇叭破音
现在故障:掉电 无显
事件过程:昨天新喇叭到了  同事只是把电池断开换喇叭  完全没有动过主板  换上之后单用电池2秒掉电   插适配器无显。 2者都是风扇会狂转  测量无CPU供电 ,其他电压正常   BIOS已经刷过论坛里的  涛声依旧    (PS:其实这已经是同事第二次碰到者款苹果1425 断开电池无显的情况了,第一台能显示但是会过段时间掉电,然而没有修好,同事打趣说挑事的又来的。苦笑》》》》》》》》》)
因为拿来能显  只是喇叭坏   结果出这样的问题  只能刷bios这样简单的操作    大动作扩大故障就歇逼了    现在求助下论坛的大神们 有遇到过修好的 或者知道什么问题 能慷慨帮个忙  真心感谢

网友:
这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难道是写保护啦 你测测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修不好要赔主板吧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进水断线啊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2017-04-25):
人为故障  拆一百多台从来没这事   1425 电池拆不好主板就挂

网友:
苹果真难修 费用要收高点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卧槽 第一次合作的 苹果店来换电池   电池230 报价300 卧槽 会不会坑。以前修过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A:
试过一次不充电的换个电池测结果开机报警3声,换回原来那个电池也一样,顾客在那开始滴嗒个不停,既然你也看到我只折电池我也不怕你,继续反复试,十来次后终于亮了,顾客无话可说了,几天后回来,你帮我修吧,我也不客气了,直接说换板吧,。。。。A1466,12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一次不充电的换个电池测结果开机报警3声,换回原来那个电池也一样,顾客在那开始滴嗒个不停,既然你也 ...

碰到这样的也是要怼一怼的

网友:
还没修道过这样的问题哟

网友:
看来拆1425要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