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17-03-26):
主板加焊了桥,用了一个月就返修了,然后我又把桥(pch)换了,当时试机有显,第二天又是老问题,加电5秒断电,然后又上电,再又掉电,如此反复。偶尔又会显示一下

无显的时候,发现PCH旁边的25M晶振无电压,桥的电压1。05V,3.3V正常。CPU核心电压没有。想请教的是什么情况会导致25M晶振电压都没有???

网友:
加焊桥好了是不是PCH旁边东西受热导致 可以局部加热来判断哪里坏了

网友:
这机器不是有通病么.

网友:
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就是搞不定

网友:
可能元器件热不良

网友A:
晶振没电压,说明PCH没工作吗

网友:
温控查了没

网友B:
这个板我大把的又便宜 还用的着换桥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我大把的又便宜 还用的着换桥吗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没电压,说明PCH没工作吗

PCH 1。05 3。3都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 先软后硬

网友C:
pch 缺电压或者25时钟和谐振电容有问题

网友:
联想一体机不好修 接到台b325i不显示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 缺电压或者25时钟和谐振电容有问题

我只知道有1。05V ,3。3V 电容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  掉电不是桥的问题  我维修到   好像是 那个电压不对   具体的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电压不对  但绝对不是桥

网友:
晶振换了吗,还有电容

网友:
看有通病么。呵呵 没通病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机器修过好几台都是电源的问题 不知道你换电源试过没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吧查一下温控还有PG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桥的周围  估计是哪个原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