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有CPU复位不亮机啥原因啊

楼主(2017-03-26):
供电都有复位也有,不装CPU测了CPU复位有,用假负载的话CPU复位时0.22

网友:
有CPU复位仅仅代表CPU的各项硬性工作条件正常,CPU是否发出ADS片选,FSB总线是否空闲,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是否正常通讯,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是否正常,BIOS里面的程序是否有损坏等等,长着呢,慢慢测。

网友:
简单的先刷BIOS有惊喜

网友:
cpu有了复位后 还有跑马过程的

网友:
联想主板cpu座 长出现断弦@@@

网友:
不装CPU测了CPU复位有,这不正常啊

网友:
联想的,82801GB  好像易坏,

网友:
供电时钟都有吗

网友: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

网友:
联想确实难搞,好几块都没修好!!

网友:
CPU复位0.22,电压太低了吧。可能还是复位不正常。

网友:
g31 南桥坏的多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先从CPU开始,板子CPU附近变形严重不?打打cpu的AD线看看是否有脱焊,这种板子CPU座子脱焊的比较多的。

网友:
供电正常不跑马,复位有了,刷bios没效果的,后面我就是乱修了,什么换io啊,焊南桥 啊,

网友:
BIOS 刷刷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