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11

楼主(2017-03-26):
联想E450C 版号:NM-A211 故障现象:开机两声报警 大小写灯可以切换 解决方法:把屏线拔下来从新插上就可以

网友:
兄弟麻烦个事情,我也e450c 显卡边上供电芯片烧糊了看不到,麻烦帮我看下型号。。固定显卡的螺丝柱边上UV12  旁边有pj12和jv4

帮我看UV12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