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28可以用IT8718代换吗

楼主(2017-03-26):
IT8728可以用IT8718代换吗

网友A:
不行,脚位不一样

网友B:
EC 是很难 代换的, 还是原装型号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脚位不一样

那我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 是很难 代换的, 还是原装型号的把

可我手里没有8728这个芯片啊,有代换的最好不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我手里没有8728这个芯片啊,有代换的最好不过了。

很遗憾地告诉你,8728没有代换的。8718倒是很多个,8712 8716 8720都可以换,唯独不能跟8728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地告诉你,8728没有代换的。8718倒是很多个,8712 8716 8720都可以换,唯独不能跟8728换

谢谢你哟,我也只能把它放置了,待有配件再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