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7-03-26):
刚刚用了半年,右下角有点暗暗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方法

网友A:
上图看看?
如果是LED的,可能是灯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如果是LED的,可能是灯条坏了。

我目测是的,不过有点小暗色,

网友:
上图看看才是王道

网友:
来个图啊有可能是灯珠坏了

网友:
那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
LED的就是灯带坏了,LCD灯管的就是灯管没有亮起

网友B:
LED灯条坏啦吧。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网友C:
刚用了半年,不管什么坏,都有质保的。

网友:
如果是在保内,那就送保呀

网友:
可以保修啊

网友:
你上个图也能看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ED灯条坏啦吧。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谢谢,就是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能上个图,那样才看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用了半年,不管什么坏,都有质保的。

说的有道理,除非楼主是买 的二手的

网友:
LCD 有可能灯管  LED  高压

网友:
上图,一般是灯光一段不亮了

网友:
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就是换灯管就好了。。。。。。

  那有那么简单来换?

网友:
在保内,去找卖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