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 触摸IC发烫

楼主(2017-03-26):
  一台IPAD2 AIR2 来时不开机,拆开,发现C4021短路,翘掉就OK了,但发现接上电池,触摸IC就发烫,请问是怎么回事呢但单接电源又不发烫,只有接上电池才会发烫

或者引起触摸IC发烫的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触摸好不好用呢   还是都没开机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好不好用呢   还是都没开机试

触摸屏和显示屏都破了,现在能看到开机显示,也能看到进系统,就是没发测试触摸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显示屏都破了,现在能开机显示吗,也能进系统,就是没发测试触摸能用不

没有测试屏幕吗

网友:
就是没有测试的屏幕

网友:
为什么不给它补回去呢,说不定补回去就不会了,测一下电压。这个接屏后必须有20V的电压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问题,两个升压电容出来的电压只有1.5V 是不是升压电容坏了  电感两端有3.6V的电池电压,5.2V电压也有 二极管一边有3.6V电池电压,另一端和升压电容一端电压一样,只有3.6V

网友:
芯片内部损坏啦,主供电PPVCC_MAIN去了芯片。漏电当然发烫

网友C:
漏电啦,换掉芯片试试。

网友:
IPAD AIR2 有这个毛病  我发的帖子里有这个问题的大概介绍  希望你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啦,换掉芯片试试。

这个一般不会是触摸芯片的问题  而且这个芯片超级贵   多数都是外围电路导致的   我都修了几个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2017-05-27):
ipad的芯片真的贵,最郁闷的还是经常买回来就是坏的,又不能退换,都不想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ad的芯片真的贵,最郁闷的还是经常买回来就是坏的,又不能退换,都不想换芯片了

买料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