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81M-SE 触发不亮机 小白实习维修三

楼主(2017-03-26):
学校就一些775主板维修练习,自己就收些板来练习,主板成色非常新蓝宝石H81M-SE 能触发但不亮机,,无PCI诊断卡位,也不知道跑什么码,PCIE A11  A13  A14脚位测试CMOS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测CPU上下MOS 无电压,奇怪复位怎么正常的,判断电源管理芯片坏或EN信号没有到达,电源芯片型号看不到(估计上家有维修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有助焊剂残留),也无图纸,无法测试电源管理芯片好坏,利用老师说的简单维修法,拆EN连接的双二极管,多次正常点亮,内心激动。然而装机测试第二天又能触发点不亮了,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跑线路七弯八拐的跑通了,不过经老师的分析说不像EN信号倒像PG信号,我萌了,无图纸对于我这种小白太难,死马当活马医,料板拆两个三极管直接替换,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后续点亮正常,测试几天都正常。

网友A:
只要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三极管吧那是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C:
CPU上下MOS 无电压g极?

网友:
恩 已经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恩 应该管理芯片有点问题吧!说实话瞎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下MOS 无电压g极?

恩 是的 其实都瞎蒙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弄好的,老师说没有图纸,电源芯片型号也看不到,引脚定义也无法查,不能确定好坏,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情搞了下,竟然搞好了,不过没有找到故障点,没有学到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修好,就是件幸事。

呵呵  修好了,要学修的经验是重点,实际蒙的。

网友:
没供电 当然是EN  不会是PG

网友D:
楼主在实地学习啊  受益非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实地学习啊  受益非浅吧

恩  是滴  学习进度及经验都不多

网友:
8系列芯片的图纸都很少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楼主现在蒙好了也可以,但是以后学到了技术,能再回头研究一下,收获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