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

楼主(2017-03-26):
型号 ATX-310WB&P4故障 带不起负载 不定时死机

拆开机壳清理灰尘

初级省略NTC

辅助部分分立元件

7500+339方案

5V SB 可见滤波电容鼓包

后级输出部分 可见滤波电容鼓包

3.3v 负载电阻 PCB 可见烧变色
电阻外皮掉落

网友A:
将鼓包的、损坏的全部换新的估计即可。

网友B:
我只想说2个字。 完美

网友:
这个电源还要修啊

网友C:
电阻 和电容 换就好了

网友D:
电源现在  基本都是更换了

网友E:
先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鼓包的、损坏的全部换新的估计即可。

是的 先得把鼓包的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2个字。 完美

这个是 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网友F:
这个 怎么说呢 没有修的价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 和电容 换就好了

看来 情况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现在  基本都是更换了

要是好点的电源  高端电源 换个要好几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电容吧...............

是的 准备先把坏的电源 换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 怎么说呢 没有修的价值了吗

就是,找个好点的电源修哈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找个好点的电源修哈还可以

暂时没有好点的电源
就拿这个 练练手了

网友H:
这个电阻看着像是负载电阻,如果其他地方是好的话,从料板同位置拆个补上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阻看着像是负载电阻,如果其他地方是好的话,从料板同位置拆个补上就行。

是的 就是负载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的 就是负载电阻

功能是防止电源开机瞬间电压过高造成故障保护

网友I:
鼓包的电容和电阻换掉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功能是防止电源开机瞬间电压过高造成故障保护

哦 负载电阻的 作用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鼓包的电容和电阻换掉估计就好了。

估计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拆下 5vSB滤波电容测试 两只10v 1000UF 还有容量

3.3v 滤波电容
10v 2200UF

3.3v负载电阻
看色环应该是18欧

加装NTC 压敏电阻

更换5vSB 两只滤波电容

更换3.3v 负载电阻 15欧

更换3.3v 滤波电容 6.3v 2200UF
加装5v 滤波电容 16v 1000UF

接主板进系统测试
正常

网友I:
半桥电源本身转化率不高,工作时发热量大,加上散热不良导致电容鼓包,进而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导致负载电阻也遭殃了,所以半桥拓扑淘汰也就有他的道理了,但是杂牌厂商依然在拿半桥电源来害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半桥电源本身转化率不高,工作时发热量大,加上散热不良导致电容鼓包,进而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导致负载电阻 ...

也不是这样 这取决于 厂家的设计能力和用料
长城 航嘉的 早期 低功率电源用料十足 质量非常好 十几年都还用

半桥电源本身转化率不高 所以半桥拓扑淘汰也就有他的道理了
这个主要是 现在电子产品 都有节能的要求

但是杂牌厂商依然在拿半桥电源来害人
这个只能说 存在即合理
不能说害人 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也不是这样 这取决于 厂家的设计能力和用料
长城 航嘉的 早期 低功率电源用料十足 质量非常好 十几年都 ...

好吧,知道里面的内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就是负载电阻

支持,,是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吧,知道里面的内涵就行了

内涵不重要啊
没事练练手的呢

网友J:
这种电源本来就带不起负载,修的意义不大。不过,拿来练练焊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源本来就带不起负载,修的意义不大。不过,拿来练练焊接还是可以的。

这种电源本来就带不起负载
感觉用在低配置机子 还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K:
以前还以为金河田算不错的 这一看 这做工  山寨 气息 浓厚

网友K:
这版型  几乎和 长城300P4 一个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还以为金河田算不错的 这一看 这做工  山寨 气息 浓厚

金河田 早期质量还行
后来  不知道怎么的 就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版型  几乎和 长城300P4 一个模具

做工  用料 比长城300P4 差
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不是这样 这取决于 厂家的设计能力和用料
长城 航嘉的 早期 低功率电源用料十足 质量非常好 十几年都 ...

支持,说的有道理..............

网友:
长城300P4是经典吗

网友:
长城300P4  是的 存世量非常大 质量也非常好

网友L:
这种明显损坏的最好修,换换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这种明显损坏的最好修,换换就好

是的 就怕 看不见明显损坏的故障
难修

网友M:
真正的金河田电源做工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真正的金河田电源做工不会这么差吧

难道这是翻新的吗
加的机壳子
以前也见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是翻新的吗
加的机壳子
以前也见过一个这样的

应该是个杂牌电源加个金河田的壳子,不过这个电源把两个鼓泡的电容和那个坏掉的电阻换掉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是的 就怕 看不见明显损坏的故障
难修

对的,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个杂牌电源加个金河田的壳子,不过这个电源把两个鼓泡的电容和那个坏掉的电阻换掉应该就没事了

这个 也不好说
现在价格竞争太厉害了 长城 航嘉 都出80的 电源了 缩水的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对的,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有的地方 都得查
就需要清晰思路 扎实的理论 丰富的经验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 也不好说
现在价格竞争太厉害了 长城 航嘉 都出80的 电源了 缩水的厉害

但长城,航嘉最低端的也不会做成这样,除非是那些50元起做的工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但长城,航嘉最低端的也不会做成这样,除非是那些50元起做的工包电源

但长城,航嘉最低端的也不会做成这样
这个还真是和这个差不多 好不到哪里去

除非是那些50元起做的工包电源
这个倒没见过 这么便宜 不就是杂牌一样的了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所有的地方 都得查
就需要清晰思路 扎实的理论 丰富的经验

对,所以这样的故障不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
这电阻烧的厉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对,所以这样的故障不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是的 按这样的小白 遇到的这样的问题 也不会呀

网友:
是的 可能是过载造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是的 按这样的小白 遇到的这样的问题 也不会呀

不过呢,现在液晶电源板便宜了,通用的也很好改,所以基本都修好都不是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不过呢,现在液晶电源板便宜了,通用的也很好改,所以基本都修好都不是问题

感觉要是能修好的话 还是修的成本低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感觉要是能修好的话 还是修的成本低点

这个呢就看花费的时间了,如果一台机器搞两三天就不划算了,我一般都不超过半天,时间太长不值得,有那个时间都去修其他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呢就看花费的时间了,如果一台机器搞两三天就不划算了,我一般都不超过半天,时间太长不值得,有那个 ...

恩 是这样的  难修的 还是换的省事
能修好的 估计还是修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