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控制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7-03-26):
  大致就是图中这个电路,前级控制拉低使MOS管截至产生 MOS管C级电压~~~~我自己遇到了 几次这种问题了,一直都理解不了刚好今天又遇到一次 实在是难受!!!   大家看只要Q44 B极为0.7以上就会导通《E极我们当他直接接地的》~~实质上条件都满足的Q44就是导通不了 E极也接地 前面MOS管和Q44 都更换过  三极管B的限流的电阻和C极上啦的电阻 也更换过。。。这个三级管就是导通不了!!一直都理解不了······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

网友A:
SLP S3是3.3 就可以导通了  不可能导通不了的

网友B:
为什么导通不了,三极管坏了就导通不了,只要是NPN管,B极大于E极0.7V以上,它就开始导通,无条件导通,至于能不能将C极电位拉低,取决于C极上的电流大小,如果上拉电阻太小,电流远远大于三极管的导通电流,那就不能拉低C极电位,这是不是你所说的不能导通啊,实际上三极管已经导通了的

网友:
不会说你没有更换过这个三极管吧?

网友:
正常是可以导通的

网友C:
这个Q44是直接接地还是通过三极管MOS管接地?这2者不能同日而语。

网友:
没有道理不导通啊三极管你换了吗

网友:
一看就是技嘉的板子,找个类似的主板图纸如下

q44 q43 各b c e三个点的电压总要说下,就算不说q43 就该说下q44的b c e各极电压吧
不能自己说就当Q44的e 极等效为地就为地了吧。

网友:
维修就算不是研究研发,也总该是数据说话的,别自己想当然啊,所以的维修思路还是遵循电路的基本原理走的。

给出几个测试数据属于基本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导通不了,三极管坏了就导通不了,只要是NPN管,B极大于E极0.7V以上,它就开始导通,无条件导通,至 ...

说的也太顺了,你就是忽略了be结正常,集电结开路的情况。

网友E:
你是怎么确定它没导通的,B极有无高电平E极都没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的也太顺了,你就是忽略了be结正常,集电结开路的情况。

你说的意思不就是三极管坏了吗,我开始就讲了

网友:
已经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意思不就是三极管坏了吗,我开始就讲了

这些提问的主题帖很具有烧脑特性,通过主题帖的给出那局限的含糊的条件,答案一琢磨完全是开放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 S3是3.3 就可以导通了  不可能导通不了的

这点基础还是有的!我还真的遇到几次这个问题了 就是导通不了 。我才发这个贴问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确定它没导通的,B极有无高电平E极都没变化吗?

当他B有0.7以上电压,他C E就导通啊 E是接地的 那么C肯定是低电压了。现在是C一直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Q44是直接接地还是通过三极管MOS管接地?这2者不能同日而语。

直接对地的!!我就是随便截一个图的  那个括号那里不是标注明白了吗。大致我也懂正常来讲 就是管子坏了 事实上 我测试过在好的板子里 把同样的控制管 换过去 还是一样 不能啦低C 极的 电压
我就是碰到3次这样的问题了 昨天才发个帖子问问的。

网友:
这个帖子基本看到好多电路器件基本原理不懂的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性元件
测试电压仅仅是方便而已
电路实际需要Ib达到一定值  Ic才达到饱和的

网友:
以这个三极管为核心的单元电路,如果Rb   Rc 以及输入电压Vbe  集电结正偏电压还有三极管都正常的,还不导通的话,可以去发表论文说发现三极管新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他B有0.7以上电压,他C E就导通啊 E是接地的 那么C肯定是低电压了。现在是C一直是5V

如果E极接地B极有0.7v以上的高电平,三极管又不是坏的,只有等专家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