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3-26):
主板有时几天没事  有时一开机掉电  不定时掉电刷过BIOS假过CPU无解 有人修过吗。手上有2台了

网友A:
换个BIOS,不行看看温控

网友B:
拆下来应该看看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不行看看温控

温控没问题 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应该看看外观

。。这个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