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达代工的宏碁笔记本适配器无输出

楼主(2017-03-26):
    宏碁笔记本适配器无输出,型号是ADP-90MD BB。故障是无输出,用榔头、电工刀等工具暴力拆开后, 检查保险丝已烧断,二极管D1、D2击穿短路。更换后输出19V,以为已正常。后不经意测整流输出电压B+,高达450V以上!不正常啊,电解电容的耐压才400V,长期这样不是把电容爆掉了。赶紧的断开电源,再仔细的检查,发现电容C1、C2已损坏(并未短路)。直接将这两个电容拆除,上电测输出电压B+为308V,这下子正常了,带负载1小时没什么问题,算是故障排除了。

网友A:
楼主画的一手好图纸啊,不过电源很少有人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一手好图纸啊,不过电源很少有人修吧

生意惨淡,没事做。无聊拆拆。

网友C:
我这一堆的电源 都修不来的

网友B:
为什么抗干扰电容损坏会导致输出电压大幅增加,还是不理解,难道变成了倍压整流?

网友D:
还好楼主细心      对了电压高达450v  有没有啸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一手好图纸啊,不过电源很少有人修吧

好电源 还是值得修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生意惨淡,没事做。无聊拆拆。

暴力拆解后 有无痕迹 能完美还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一堆的电源 都修不来的

一堆的电源 都是坏的吗
不想修 可以发给按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暴力拆解后 有无痕迹 能完美还原吗

有点难,稍微有点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楼主细心      对了电压高达450v  有没有啸叫声

这个还真没有。我开始还以为是万用表有问题,换了块表测还是一样。看来当然短时超压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抗干扰电容损坏会导致输出电压大幅增加,还是不理解,难道变成了倍压整流?

C1 C2 好像不是抗干扰电容

楼主这图的 C1 C2和EMI 电路的 Y 电源接法不一样啊

猜测C1 C2 是与D1 D2 半桥整流电路相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好楼主细心      对了电压高达450v  有没有啸叫声

好像一般 好点的电源  电容一般都是用的450V 耐压的 大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稍微有点缝。

使用橡胶锤 砸开
然后用撬棒 撬开的吗
好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使用橡胶锤 砸开
然后用撬棒 撬开的吗
好操作吗

可操作性一般,装好还是有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像一般 好点的电源  电容一般都是用的450V 耐压的 大电容

拆了几个,都是台达的,滤波电容也只有400V,4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1 C2 好像不是抗干扰电容

是啊,有点搞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操作性一般,装好还是有缝。

装好 用胶带 还是用502脚 固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了几个,都是台达的,滤波电容也只有400V,420V

这电源 原装的真是贵的啊
都一百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啊,有点搞不懂。

你可以 看下 你的铭牌 写的输入电压
是不是 110v-240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装好 用胶带 还是用502脚 固定呢

AB胶。。。。。。10字节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 看下 你的铭牌 写的输入电压
是不是 110v-240v

对的。我想可能是倍压的作用。关键是正常时只有300V,反而电容坏了电压就上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 原装的真是贵的啊
都一百多

就是看做工好,才想维修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胶。。。。。。10字节限制。

10字节限制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想可能是倍压的作用。关键是正常时只有300V,反而电容坏了电压就上升了。

这个 可能是后级的电路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看做工好,才想维修下下。

修好了 可以自己用吗
还是当二手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