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意想不到的k43a.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7-03-26):
前两天老板娘拿了两台k43a(不知道哪收的。。。)让我装个系统清个灰,接过机器发现两台USB都不能用啊。。换了3个U盘还是一样。跟老板娘说USB不能用啊,老板娘说修吧,要是南桥坏了就不修了。三下五除二拆出机器测量USB的条件供电两条数据线过流信号偏置电阻,,,,都正常啊,USB有被焊接过的痕迹,南桥坏了吧,,直接把两台都装起来给老板娘说南桥坏了。。老板娘惊讶的说啊。。两台都坏了?,我说:恩。。。这机器修过的啊。。老板娘:不可能吧。。老板娘的表情有点小失落。。。。
第二天老板娘:gf把这两台机器修起来,,,,,吃完饭从芯片盒里找个南桥换上去,故障依旧啊。。没办法直接把图纸里带USB的信号全部查了边,还是没有发现问题(这里查信号就查了一个多小时)。。。此时已经下午三点了,,实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心里想尼玛不会U盘坏了吧,把U盘插自己电脑上一试,还真检测不到了,。。什么鬼这个U盘平时装系统都一直在用的啊。。小跑到小白那边插他电脑上面试了一下也不行,
我说:小白你的U盘这么检测不到了啊,,,
小白:你把我U盘弄坏了?。。。。
我:拿起他第二个U盘插他电脑上试了下提示格式化,。。
小白:卧槽你别用我U盘了!
我:哦。。。拿起他第三个U盘在他电脑上试了下OK。。
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很多废话,你问我废话怎么那么多?因为我喜欢!

拿着小白的U盘小跑回到我的位置上,继续测试此时问题终于出现了。(其实这个现象之前就出现过,当时没在意。。。。。)
插着U盘开机好几次,有几次亮机很慢,有几次直接亮不了机,此时心里瞬间想到自己当学徒(现在也是半个学徒)的时候把USB接口换反了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心想不会吧,USB换的是反的??????(这里我说的反的是USB里面的那个"舌头"不是分上面跟下面的吗我说的反的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反的USB装上去试了下,,,,结果看图,我有一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个机器修了我一下午。。。还望各位大佬加点分呢,谢谢!
其实有些机器并不是你修不好,而是你不想修了或者是懒得修了,我想大家很多都是查完条件都正常,换了个桥还是不行,可能很多人换完桥不行就放弃了吧,这里我没有放弃!

网友A:
哈哈,我也是醉了,反了不开机了吧,供电都对地了

网友:
是呀   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醉了,反了不开机了吧,供电都对地了

你理解有问题,看图

网友:
LZ这技术也是NB了。绝了

网友B:
哈哈被人做手脚了

网友:
牛人吖,看都是不用看的的

网友C:
你的技术已经成为顶尖的高手  继续前行,,,,,,,,,,,,,,,保持良好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技术已经成为顶尖的高手  继续前行,,,,,,,,,,,,,,,保持良好的心态

谢谢大师

网友:
这个还真不容易发现

网友:
只是插坏了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被人做手脚了

谢谢饼哥加分

网友:
很细心啊。。。

网友:
这样还能开机?    烦了

网友:
这个真不容易呗发现 、

网友:
USB口反的 上家也够厉害的

网友D:
凭这干劲,,,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凭这干劲,,,必须加分。。。

谢谢

网友E:
USB接口反了,常识啊,没注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接口反了,常识啊,没注意吗

你没仔细看帖吧,你说的那个反的连机器都装不起来好吧,我说的是USB口里面的那个,分上下 的,上下是反的,

网友:
牛逼才是王道 技术杠杠滴

网友:
lz 牛B呀,,,被做故障了

网友:
上一家估计换完U口也郁闷那为啥用不了 啊呵呵

网友:
这个真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
二台一起做手脚?

网友:
usb借口都能换错 估计上家是个新手

网友:
应该是别人使坏 不可能换错了

网友:
接口反了会烧东西的

网友:
请问楼主USB舌头这样反了,会烧U盘不

网友F:
为何为何修的华硕,测试机器却是联想的?
wgf632496
你看仔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何为何修的华硕,测试机器却是联想的?
你看仔细

网友:
哪个鸟人把USB口装反了烧了你几个U盘,坑爹货啊!哈哈

网友:
还好 被你发现了 其实不是我换的 哈哈哈

网友:
细心,学习了,加分

网友:
不可能是上家换反了吧

网友:
有一颗立于不败之地,能发现问题的心,不错不错

网友:
这心细啊,,

网友:
,聪明的脑袋,但是U盘就那么容易坏吗,可能有些U盘是容易坏的哦

网友:
好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用不了可以直接飞一条5V供电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晕,还有这种事,真不知道该讲什么

网友:
这也行,,还没遇到过这种人为USB的事情

网友:
修本子细节最重要呀

网友:
上家真是厉害,做出这个故障

网友:
剩饭不好吃啊。嘿嘿

网友:
接反了很容易烧东西,楼主运气已经算好的了,修什么都要仔细在仔细。加分顶一下

网友:
还真不是一般的NB....

网友:
楼主很细心直接 学习学习

网友:
检测USB 供电5V对地阻值应该是0欧,怎么还去换PCH

网友:
两台都是被人动手脚了?不太可能吧

网友:
真没想到,上家用的这一招,真有点坑呀,不过还好你发现了,当时看到USB接口焊过,你也没往这想吧!!加分

网友:
太粗心了

网友:
这个 好难遇到一个哦

网友:
点赞可以加分现在暂时没有

网友:
这个做手脚的是个高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样不是对地短路了吗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换USB接口的时候也要注意下这个问题,上次换过接口的位置都对,但是方向是反的。

网友:
做這個手腳的人是行家

网友:
两台都换反了。太牛了

网友:
我一般自己都做个灯 可以试u盘有没有供电 一般都不会在板上查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浪啊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是数据线反了吧? 这种问题很难发现啊

网友:
这个问题被你查出来 必须加分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问下楼主,舌头在上和舌头在下的电路上的区别在哪,能说下原理吗为什么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u口反了,造成不能用?

网友:
最讨厌就是别人修不好又喜欢动手脚

网友:
是不是被人动过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被人做手脚了
这做手脚的成本有点高呀

网友:
那两个U盘也是这被这个机器给插坏了吧

网友:
二修机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
LZ观察仔细,加分

网友:
再看了你后面的回复 我懂了 但是还是那样 因为是反的 接上去 就反了 所以U盘就坏了

网友:
有时候就要的细心呀

网友:
细心点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一直往复杂的的信号方向想,这功夫耽误的有点大。。。

网友:
以后换USB还真得要注意哪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一般没有放弃,有时还是会放弃,累呀

网友:
MMP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哈 LZsc的吧 哈哈哈

网友:
以前联想的G430也是这样的,换了反的,但是正常进系统,只是系统提示USB电涌!

网友:
这个有意思.何必尼

网友:
这种经验应该加精,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像是u盘插反造成的

网友:
好几个USB都换了吗? 如果一个USB反了不插U盘 其他的不受影响吧?

网友:
USB接口都是和其他接口在同一面,怎么会装反呢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很细心。

网友:
反的不会烧 U盘的我试过。可能你的 U盘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最初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舌头断了,就应该换坏的那个,一个换反了还有两个可以用吧。

网友:
这样就是数据线的正负被调换了,牛,这也能发现

网友:
修机也需要坚持,耐心。

网友:
看了半天图才明白,反应慢了,上家做手脚的技术也真是太6了,楼主在将烈了一个U盘后发现问题,也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SB接口反了,常识啊,没注意吗

原谅你,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谅你,小白。

USB还分反正啊?原来我一直分不清USB反正,经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哈哈。。。

网友:
换反的USB,应该会造成掉电的吧

网友:
我去。。。。也是没谁了   上家也太水了吧   U口反了不知道      你也是非用U盘  你找个U口鼠标不就知道了嘛  哈哈

网友:
有点心疼你的那些个U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