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奇美屏N141I1-L03驱动板乐华2025L程序

楼主(2017-03-26):
求奇美屏N141I1-L03 屏分辨率是1280*800 驱动板芯片是2025L和2120L                                                                   屏型号请看下图,那位同行有就发我一个程序,先谢谢了,在等着要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程序给你顶一下吧

网友:
发个亮机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程序给你顶一下吧

谢谢顶起

网友:
2025这个方案的程序确实不多,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你可以根据屏参,用通用的程序代换试下。

网友:
没有   帮顶    希望手里有的可以帮楼主传一个

网友:
应该可以向购买驱动板的地方要这个程序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找不到只能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确实少 谢谢

网友:
随便找一个1280*800的试啊。 一般都能用。

网友:
这个型号暂时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