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进水烧南桥,换了新桥,电流能上到1.20不亮求助

楼主(2017-03-26):
联想y400进水烧南桥,换了新桥,电流能上到1.20不亮求助。电压都有了,求思路

网友A:
供电 正常么 换桥 是新的么

网友:
量一下声卡,网卡有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正常么 换桥 是新的么

供电都正常,装内存1.31不装1.11估计过内存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1.05v,bst升压电阻坏了,上管烫手换了还烫。测到该电阻的、阻值偏大与图纸换了就好了

网友:
汗好了吗????????????

网友:
电流到1.2以后都已到了软启动,如果桥焊接没问题的话,就刷BIOS试试了

网友:
电流那么高接近亮机电流了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