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看看哪有这种电源?搅拌站主机上的电源

楼主(2017-03-26):
朋友们帮看看哪有这种电源?搅拌站主机上的电源?

淘宝上没有 ,谁有?联系我

网友:
楼主还是修一修吧.........

网友:
此 电源何故障?论坛中修电源的高手很多...........

网友:
实在不会修    tb上购买双路输出的电源改上去就可以,或者一个5v10a电源和12v2a电源也可以

网友A:
这个电源有5V待机,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5V待机,没有5V,

5v6A应该是主供电,一般好修

网友:
5V6A主供电,12V1A主要用于继电器,这电源不难修,实在不想修,淘宝也有卖,

网友:
用台式机电源改一个不行吗

网友:
修修吧,应该很好修的